各位大侠!请教一个伺服驱动问题!在此深表感谢!

楼主(2012-07-05):
我有一松下伺服驱动器刚开始报警(Err.21)编码器通讯故障,故障排除后关机再开机但伺服器上的Err.21就是消除不掉,最后换一伺服器一切正常。请教大侠们伺服器怎么就这样坏了吗?郁闷中?????

网友A:
编码器线连接处接触不良

网友B:
编码器损坏累及伺服器!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不应该是坏了,检查下编码器的接线处是否检出不良,我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只想说一句:伺服驱动器太它妈脆弱了!还好是公司里的!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挺耐用的啊

网友E:
可能你过两天再把它换上也许又好了
个人怀疑插头没插好
看看接地线有没松动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楼主:
大侠们!伺服放大器有没有强制清除或复位报警的办法啊

网友F:
編碼器的線沒接好或是編碼器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