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编译后的程序块过大,不适合当前的 PLC 类型“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2-07-06):
警告 820:编译后的程序块过大,不适合当前的 PLC 类型。
块大小 = 8586 (字节),0 个错误
正在编译数据块...
块大小 = 1800 (字节),0 个错误
=======================================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如果您的PLC型号为224或以上机型,那么您可以通过在系统块的增加存储区中禁用运行模式编辑来增加存储空间。
2、其他机种请优化您的程序以减少程序容量。
如上述都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那么只能遗憾的告知您,您发生了选型错误了。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
回家总是这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