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700的参数Pr57一设怎么就起动不了!

楼主(2012-07-06):
求那位大哥帮忙!

网友A:
楼主看下是不是设错了
吧这个设9999按启动才会运行,设0.3就转不动了

网友B:
修改Pr57前必须短接SD---CS,如果没有就会停止输出
要先定义吗!给我回一个好吗!

网友A:
楼主在看看A700应用手册吧,不止一个参数在设置,还有接线也和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