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小子初学PLC(学的是FX2N系列)最近风闻三菱FX2N即将停产,提出FX3U系列来代替。想请使用过这两个系列PLC的朋友,来比较下,这两个系列的区别?FX3U有什么新的功能?谢谢

网友A:
如果你2N真学好了,真正理解PLC了,任何品牌任何型号都能搞定,只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当然前提是前面的“真正理解PLCL "

网友B:
FX3U速度快点,指令多点,用的元件更便宜点。

网友C:
网络功能更强大,速度快,假货少

网友D:
FX3U比FX2N最大的区别是多了一路高速脉冲,以及定位指令,回原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