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不能与GT3防真!!

楼主(2012-07-06):
GX Works2 不能与GT3防真!!无法测试,连接不上!为什么????

网友A:
GT3內定是連LLT
你去選選項裡面改一下設定
把它指向GXW2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一楼设置正确
GT2仿真要先启动GX WORK的仿真再启动GT3的仿真

网友D:
GX Works2 仿真不支持OPC。

网友E:
GX Works2自带 仿真功能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