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P2301-LG41-24V触摸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2-07-06):
设备上在用的GP2301-LG41-24V触摸无任何反应,但是设备能正常运转,与PLC通信无异常,请帮忙确认一下是否是触摸屏损坏,还是有什么设定要变更?

网友A:
太笼统,怎么个没反应,页面切换可以吗?是全部没反应还会部分没有反应?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坏了,我有全新的配件卖。换上就好。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楼主:
是全部没有反应的,不能换页,全屏按压无响声,能电脑能读出内部的程序,页面全部都在.

楼主:
再追加一点,一共有三台相同设备,故障现象相同,因为时间很长了,也不记得是不是同时发生这一故障的,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