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宏指令配方问题

楼主(2012-07-06):
求助:我想利用宏指令作配方保存三菱PLC的内部辅助继电器M,但威纶屏内部位寄存器不是带电保持的,请各位指教一下方法

网友A:
你试一下,威伦的RW地址就是可以断电保护的,采用项目可以做上千套配方,我就是这样做的;使用宏指令可以做到输入配方名后能立即找到相应配方的参数

网友B(2013-03-13):
威纶通触摸屏里RW寄存器就是保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