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相380V5.5KW电机怎么改成三相220V 加电容行吗?

楼主(2012-07-06):
三相380V5.5KW电机怎么改成三相220V 加电容行吗?

网友A:
380V星形接,220V三角接

网友B:
好像可以的,我见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C:
因为三相380V5.5KW电机一般接法是三角形的,所以要改成三相220V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D:
小功率的电机还是可以把380V改为220V电源运行,要并电容一个或二个(根据接线的方法而定),功率比原来要小很多。

网友E:
扭距会小很多。

网友F:
3楼的说法正确。

网友G:
太大了哟,不划算哟。

网友H:
不太合适啊

网友I:
可以直接接成220V的,只是功率小点。

网友J:
我就不知道高手门怎么老是做些 不怎么实际的事情呢!

网友K:
2.2kw以下可以加电容把380V改为220V电源运行,只是力矩小一些
三相380V5.5KW电机怎么改成三相220V 加电容行吗?
http://ymmfa.com

网友L:
电流貌似大了点大概有30多俺A吧

网友M:
要看看 电机的接线盒,如果线圈的六个抽头都有接出来的很好改。。。把它接成星型接法就好了。、这过程注意别把线圈接反了

网友N:
1、看电机铭牌 是否可以接成220的;
2、一般5.5KW的都不能接成220的用;
3、你对电机运转的工作原理依旧很模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要看看 电机的接线盒,如果线圈的六个抽头都有接出来的很好改。。。把它接成星型接法就好了。、这过程注意别把线圈接反了
5.5KW电机一般都是三角接法,改成星形接法是接660V。改星形电压是升高,不是降低。

网友O:
如果电机现在是星形接法,那就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直接接220电机还是会转。扭力小,发热严重,带负载绝对挂掉。

网友O:
这样你还不如改成单项220.加俩电容,一个启动,一个运行。电路有点麻烦

网友P:
可以但要选对电容这种情况一般在小容量电机在没三相电源时用但功率小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Q:
要很大的电容呢。

网友R:
楼主、三相5.5KW电机改单相,别折腾了,得不偿失!

网友S:
小功率电机可以,5.5的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