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SEGL指令探讨

楼主(2012-07-06):
各位亲爱的朋友:
本人要做一个三位七段数码显示,由于输出点只有8点,所以查阅有关资料后用SEGL指令作为显示。
原理是将Y0-Y3的8421码输入到集成里,再进行七段译码;而Y4-Y6则是控制三位七段数码显示的三个选通通道。
接好线编完程后,试验期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三位七段数码任意一位显示个别数字时(1、2、8、9等),三位七段数码显示就会闪烁;
现附上程序和视频,请各位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A(2013-04-02):
我以前开过贴想讨论下的,结果没人回应,
我后来不想做了,没什么意义,增加几个点就是几百块钱,有着经历不如上触摸屏,这是淘汰的技术了,
你可以查查数码管的驱动芯片,或者找找数码管,看看有没有带驱动的,能方便连接的,
下载积分:+5(daviddavi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