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一个电工给某配电柜换了一个热继电器。然后出现了如下现象:
1。设备停止时.所有应该是熄灭状态的指示灯常亮,而且是高亮,然后开启设备后,应该亮的指示灯变成低亮。。。。。。
2.柜子本来六个按钮控制三个电机的启停。每个电机一开一关,出问题后。所有的停止按钮都失效,想停止设备只能按急停。然后按动电机3启动电钮没反应。按电机2的启动按钮时。电机2和电机3同时启动。

大家都说是换继电器的时候线接错了。我也感觉除了接错线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

但是这个柜子比较老。只有原理图,没有接线图。怎么排查出接错的线呢?
还有出现上述故障现象的原因有合理的分析么?为什么接错线会出现所有指示灯全亮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

补充。看到各位说控制三个电机的柜子很简单。特别解释一下:
我说这个柜子控制三个电机是我把问题简化了。因为只有这三个电机出了问题。其实。这个柜子里。有两台安川的变频器。还有中间继电器17个。柜门上的指示灯有30多个。。是整个车间9台设备的集中控制柜。所换的热继电器上常闭常开四个接线柱上一共连了9根线。而且都深入到一大捆线束里。查线都不好查。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把一车的东西都塞到一个柜子里了。

我感觉。这柜子里所有的线首尾相接连起来。能绕地球一圈。。。。。。。。。。。。。

网友A:
线接错了   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搞

网友B:
换一个热继电器就能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没道理呀?

网友C:
线接错也有可能,只能现场从按钮开始一路一路的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   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搞

非常感谢。但是我们领导是不会允许请外援的。

网友D:
晕,炒了电工的鱿鱼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炒了电工的鱿鱼没?

接错之后。这个车间都受影响了。因为指示灯不能正确显示设备状态了。领导批评电工。电工说嫌我干的不好下次别找我干了。正懒得干呢。。。。

天朝的工厂。

网友E:
一个普通的继电控制就难倒你了.还是脚踏实地从配线干起,在干维修,再搞设计!

网友F:
老电柜不好查就自己重新接控制线路,才三台电机,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G:
就事论事地讲:如果确实是换热继引起,不外乎将常闭(常开)触点接反,或者断开回路(有些热继具有1常闭,1常开触点)。
“指示灯高亮”你可以检测它的实际电压是多少。顺着指示灯回路查应该很容易查的。你描述的问题很可能与指示灯与接触器接成串联形式了。从原理上应该是与接触器线圈并联连接的。
接触器启动、停止的接法有多种方式。具体只有按实际连接线路分析排除。仔细检查应该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
  • 下载积分:+1(rpgdiy)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H:
    同意10楼,感应电流反串造成辅助触点始终带电,接触器无法断开,使得轻触按钮失效

网友I:
才三个控制单元,还有原理图,如果连这都搞不定,无语了

网友J:
肯定断啦零线,接啦相线,查线啦

网友K:
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事论事地讲:如果确实是换热继引起,不外乎将常闭(常开)触点接反,或者断开回路(有些热继具有1常闭,1常开触点)。
“指示灯高亮”你可以检测它的实际电压是多少。顺着指示灯回路查应该很容易查的。你描述的问题很可能与指示灯与接触器接成串联形式了。从原理上应该是与接触器线圈并联连接的。
接触器启动、停止的接法有多种方式。具体只有按实际连接线路分析排除。仔细检查应该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

非常感谢。

我说这个柜子控制三个电机是我把问题简化了。因为只有这三个电机出了问题。其实。这个柜子里。光中间继电器就有17个。柜门上的指示灯有30多个。。是整个车间9台设备的集中控制柜。所换的热继电器上常闭常开四个接线柱上一共连了9根线。而且都深入到一大捆线束里。查线都不好查。

我感觉。这柜子里所有的线首尾相接连起来。能绕地球一圈。。。。。。。。。。。。。

网友L:
拆掉重新接

网友M:
如果确认是只动了热继电器的话,按你所说就是9根线,2个触点。
现在开始干:把三台电机出线先拆掉,然后把9根热继电器上的线一根一根的接了试验,应该半个小时就能搞定吧。

网友N:
如果只是热继电器,不外乎常开和常闭,公用触头,楼主、这样也被难住

网友O:
柜子里的线拉出来能绕地球一圈?呵呵    就问题而言,你柜子系统再大,出问题的地方也就那么一两个,查问题该系统的时候就系统看问题,该局部缩小就应该缩小,不然你还不眼花

网友P: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吧,那边没有任何图纸,只要线上还有些号码的都可以查检查得出来什么原因呀

网友Q:
应该是接错线了吧

网友R:
这样的问题太笼统,让人怎么帮忙?

网友S:
连个继电线路不会查,那还当什么维修工。又有原理图,完全可以查出,丛图纸中找该热继电器的副助触点分别起到那些作用,再查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