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GT Designer 2 与GT Designer 3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6):
各位高手:GT Designer 2 与GT Designer 3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三菱官网技术天地的技术问答的答案:
GT Designer3是最新用于三菱电机自动化GOT10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的画面设计软件,并且集成有GT Simulator3仿真软件,具有仿真模拟的功能。GT Designer2不支持GT12和GT16系列人机界面,但是支持F900和A900系列的人机界面。
这2个软件可以同时安装在电脑中使用。

网友B:
从安装包上看,GT Designer 3体积比2大了一百多MB
从支持的型号上看,GTD3多支持了一些新型号,少支持了一些老型号
使用方法接近

网友C:
最大的差別
支援 WIN 7 64位元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D:
明显改进了!!!

网友E:
三菱更新软件,还是很会放下包袱的。

网友F:
不管GT Designer 2 或者GT Designer 3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F:
下载来一试,不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光说,,没有感性认识

网友F:
楼上的说,,Designer 3可以在装win7的机器上跑,,,是不是还是非得经过HMI,才能连到PLC,,,
Designer 3不能直接驱动PLC吗?

网友F:
FX1N,,,FX2N等等,应该是属于老型号吧?
我看见三菱网上公告,FX2N停产了,,,,FX1N是不是早停产了?以至于我要找个FX1N连接组态画面的驱动,到处没有,,,郁闷

网友G:
现在大部分都在用Q系列的了

网友H:
功能比较好用

网友I(2012-08-06):
感觉256色图让我崩溃啊,都不好用

网友J:
GT3覆盖并超越了GT2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