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电以后什么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12-07-06):
三菱FX3U-48MT通电以后什么包括电源指示啊什么的,什么指示灯都不亮,也没一点反应,大概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各位指点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A:
有没有接负载,没有的话可能是plc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B:
负载短路~
下载积分:+1(xy918510) 真是好人!

网友C:
电源端子排上有否电压,如有,端子排可能没联接好,拆除所有负载,再试还没有

网友D:
plc自带的24v输出电源有用到吗?若短路会发生的,另外配线,打孔可能会有金属掉在plc内造成短路

网友E:
估计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F:
可能是电源模块烧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基本上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H:
PLC内置保险丝断了,打开PLC 用一只220V40W灯泡窜在保险丝俩只引脚之间接上电源看灯泡是否由亮转暗到最后看不见那只有换上相同的保险丝就行了,如果灯泡亮不暗应检查电源板块。

网友I:
确定有电源
下载积分:+1(lu831226)

网友J:
你把PLC 的24V 电源的负载全部脱掉 从上电看正不正常。正常 就是24V 负载短路造成。不正常是PLC 内部电源板坏了。

网友K:
断开DC24电源试下...或是断开AC电源后用外置DC24接到端子上就清楚了...

网友L:
负载短路或是电源问题

网友M:
确定有电源

网友N:
把输出端的接线全拆下再接通电源试一下。

网友O:
电源问题,大多是感应器短路了

楼主:
确定有电源,我也把负载全部拆掉,从新上电,还是没反应,PLC拆开有两个看似保险,又好像是电容的东西,两个黑色的小方块,找不出直观的问题,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P:
电源估计挂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Q:
有没有通电啊
浪子海风

网友R(2021-09-11):
我有好几个,请问修一下这种现象要多少钱?
优伤的菊花

网友S:
引用 楼主:
确定有电源,我也把负载全部拆掉,从新上电,还是没反应,PLC拆开有两个看似保险,又好像是电容的东西,两个黑色的小方块,找不出直观的问题,
肯定是电源问题,至于你说到的两个小方块有可能是电感,没图片只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