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不知有没有那位大侠用过基恩士RS-232C 通信模块DL-RS1A,我想用无协议由它与PLC通信,不知它的命令格式是怎样的,在其官网也没找到,请高手不吝指教,先谢了!我的邮箱lzmtxp99@163.com  qq:1046675940    有的朋友麻烦发份给我,谢谢!

网友A:
此模块是和基恩士探针放大器一起使用的,我是三菱的QPLC的通讯模块和此模块通讯,来读取探针的数值,它的通讯协议是9600,N,8,1   你只需要给发送ASCII字符      M 0 CR  LF.  转换为十六进制是 4D  30  0A  0D,
程式可以这样写
LDP X0     MOV H4D30 D100
                  MOV H0A0D D101
具体写法可以参考三菱Q系列通讯模块基础篇,把上面的请求字符发过去,通讯模块会把探针放大器的数据自动
反馈回来,ASCII字符,选取需要的数据进行转换。
谢谢你给的这些信息,请问可不可以发份关于这个通信实例,非常的谢谢你!

楼主:
谢谢楼上给的这些信息!

网友B:
很简单的,注意读到的是BCD码,要转换一下。手册给你一个。
  • 下载积分:+2(lzmtxp99)

网友B:
    D3020是结果,增加扩展只要mov数据间隔到z5,再CALL120,就行了。PLC是3G的,端口在第二个
    谢谢了,你的资料很好!
  • 下载积分:+2(lzmtxp99)

网友C(2012-08-18):
    给个FP-E的程序。
    附件: 原机程序.rar (2 K) 下载次数:142

网友D:
    安全的不懂啊!唉!有没人收徒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