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俺要买空调,是定频还是变频??求专业意见

楼主(2012-07-07):
同志们俺要买空调,是定频还是变频??求专业意见,俺知道变频的坏了不好修,那些水货维修的都是直接换整个电路板(坑爹啊)。现在纠结的就是变频到底省电吗??搞工控的人就怕自己吃亏上当,哈哈

网友A:
我的空调定频用了八年了,未坏过。每天有十小时以上的运作。不过冬天就不用了!

网友B:
看来,同志们都是选定频的。我也说选定频的。原因不光是你所说的维修问题,变频的确实能省一些电,但变频的比定频的贵上1000多,我们来算下帐,譬如变频的能比定频的省每天3度电,一年开机大概100天,(至于冬天制热就省不到这么多了,制热有辅助加热器,是电阻的,而且一般人家冬天根本不开),那么一年才升300度电,电费按0.5元计算,一年省电费150元,1000元你需要7年才能省下来。7年估计变频都坏了,定频还好好的。
基本在中国所有的节能产品只对国家有利,对我们平民根本就是没利或者是有损的。

网友C:
说的很在道理,如果自己用而不是公家用,还是定频吧

网友D:
同意4楼,当然变频机噪音小,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另外农村电网不稳定也适当考虑

网友E:
我的意见买定频的,原因如下:1、变频的节省的电费远远小于购买变频空调多支出得费用
2、如果是公共场合可以考虑变频,比如宾馆等
3、变频故障率高,相对定频来说

网友F:
前者价格便宜合算,后者省电噪声小,有国家补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同意4楼,当然变频机噪音小,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另外农村电网不稳定也适当考虑
电压不稳或太低,变频机会保护的,也没用。

网友H:
无知的人真多,变频不一定省电的

网友I:
变频省电是骗鬼的,公家用还可以,你自已用一天能用几小时,变频要到达设定温度后才变频 ,要长时间用才省电,如果自已用根本不划算。

网友J:
我也建议你买定频的,广告那些骗人的,
变频一般用在启动比较频繁的场合,当达到设定温度后,它会降低频率,由于公共场所消耗的冷气快,避免了空调的频繁启动,我们家用的空调根本不必要.

网友K:
四楼的帐算得很好!

网友L:
家用还是定频好。

网友M:
我也觉得定频好冷气来得比变频快又便宜好多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N:
我业余修空调多年,去年买一定频空调,不吭你。。。。

网友O:
制冷4-5小时还没到设定温度的空调能要吗(17度除外,估计很少家庭设定17度的)?家庭一般都会开机8小时左右吧?那么变频的空调是整晚满负荷运转吗?

网友P:
买定频的吧!

网友Q:
跟着形式走,还是买个变频的吧。现在不是提倡节能吗?这也不是一个途径吗。

网友R:
俺是变频定频都卖了,感觉变频的也不好到哪里

网友S:
买定频的吧,理论上讲省电,对个人来说不见得省电,并且买机花钱还多,得不偿失!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买了台格力定频的。这是自己买的第一台空调,小兴奋哦,研究了一晚上(上网看资料),空调上的功率参数好多啊,网上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法,我想知道它的额定功率到底是多少?型号是格力KFR-26W,输入功率760W,制冷量2650W.买空调的老板说是1.25P,我认为就是1P的,还有什么大1.5P,小1.5P.晕死人

网友T:
说到节能,追问一下:一间15平方的房间买几P的空调最经济(耗电量)?

网友U:
我买的变频的,3000元入手,海尔1.5P挂机,12平米房间,白天上班,晚上7点开机,到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关机,因为是租的房子,每户都有电表,我观察了一下,运行12小时3度电(温度设置在28度),如果遇到三十八九度极端高温天气,一晚上下来会多0.5~1度电,这个低耗电量是定频机没法比拟的!

网友O:
我们公司是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定速压机和变频压机工作电流不一样的。家用3匹以下变频压机工作电流不超过1.4
双转子的压机同样的转速效率翻倍,节不节能自己考虑。

网友V:
买变频的,电压低了还能开

网友W:
現在有真正的變頻空調嗎?我指的是壓縮機是否變頻控制,室內掛機變頻省不了多少。

网友X:
呵呵,俺入手的变频,到底省电没在意过,感觉噪音还比较小,电压波动比较大时候也能用,,,呵呵呵

网友Y:
忽悠老百姓的东西
Mr.潘

网友Z:
变频的没有温差,定频的有温差(启动和停止时的温度差)

网友AA:
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某厂力催30W直流变频是怎么意思

网友AB:
自己家用的话建议用定频的
小磊

网友AC:
定频是黑白电视机,变频是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