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可控硅

楼主(2012-07-07):
请教懂电子的高手讲一下可控硅的工作原理,电压和电流是怎样调节,说得简单易懂就好,谢谢,

网友A:
可控硅分单、双向之分。其中有阳极、阴极、控制极。
导通:当控制极高于阴极一定电压时(具体看手册说明要求)可控硅被触发导通。一旦触发后,只要具有足够的维持电流可控硅将长期导通,这时不需要才触发了。
关断:当回路电流小于维持电流时可控硅将关断。

楼主:
为什么1000A以上的单向可控硅两个一组一般安装都是一正一反的,这个电压和电流调节原理是什么?哪位高手帮解释一下?

网友B:
你说为什么呢?没看电路图吧。一组共阴一组共阳。

网友A:
二个反向并联就是为了把它接成双向可控硅的形式。

网友C:
也有双向可控硅

网友D:
过零触发

网友E:
还有移相触发

网友F:
接成一正一负是桥式整流用的吧。

网友G:
交流电是不是一正一反你想一下如果只有一个单向的波形是什么样的你就明白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