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2-07-07):
想请教大家三菱FX2N 控制伺服回原点有哪几种方法,初学者,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有近点DOG的情况下,用ZRN指令,指定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当挡片碰到DOG后,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当离开DOG(ON>OFF)后,第一个零点脉冲来临时停止
在无近点的情况下,可以先用寸动指令返回,在碰到原点后,反向行走一定距离(通常不长几厘米之内),再以较慢速度向原点靠近,碰到原点后停止,并清零过程值寄存器。

网友B:
请问高手,清零是单给PLC的D8140清零,还是也要给伺服驱动器清零,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