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10年前的生产线控制柜(大APLC)

楼主(2012-07-07):
汽车生产线的控制柜,大APLC。。

网友A:
看上去象一年前的,很干净呀。工作环境好?

楼主:
环境好还行,10年前的用的大A,现在都是用Q

网友B:
哇,那么先进啊,还十年前的

网友C:
使用环境不错,最主要是有人专职维护吧!

网友D:
還自帶NET II網絡
下载积分:+5(tonyyun) 好眼力!!

网友E:
工作环境很不错。。

网友F:
这么先进,还十年前的;保养得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先进,还十年前的;保养得不错啊!
现在来看 其实已经很落后了,现在PLC 首先会选Q 03,04的,然后现场总线使用cclink,,柜子内也就不要这么多扩展模块了,,现在要加个东西真是烦死了。IO 都进柜子。。

网友G:
我们厂家的A4U,跟你差不多,不过用的总线型的10网,你的好象是光纤双环网

网友D:
是同軸電纜的雙網絡回路。光纖的是P21的,06年我架構過NET II網絡,是A3U的

网友H:
CC-LINK模块与变频器通讯如何设置来通讯,如何控制启停和频率改变?
-----------------------------------------------
你看下变频器网络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有fr-a5NC ,和FR-A7NC,区别是前者用TO,FROM写HZ数,,,,,后者用MOV 写HZ数就行了。电机正反转 ,高低速度还是用Y。但是你要先分配好远程IO 和数据区

网友H:
三菱GX-Developer 如何分配远程IO和数据区呢?哪个手册有?如果用A1SJH CPU挂一个定位模块,地址需要再手动分配吗?
我有个马达用A1SJ75M1走SSCNET通讯无法励磁,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输出了PLC准备信号和使能信号。起始地址是X40,分别控制Y5D和Y55输出了就是不能使能,X40也没有看到ON。

网友I: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网友J:
这个我们厂也有

楼主:
谢谢大家留点记号,柜子真的比较老了,最近要慢慢的改成QCPU,,然后使用CCLINK总线

网友K:
沒看過
還有底下帶有NET的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