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系统连接丝杆部件,出现走数不准是为什么。

楼主(2012-07-07):
求助;我用的PLC是送下品牌,伺服电机的三菱品牌。最开始新机加工完全没有问题。 大概半年多久出现以上问题。
加工数据调节用触摸屏控制,同样的参数大概加工20到30件零件(钻孔)。就会发生偏差过大10-50s左右。
我检查方法:一.检查机械部件是否有磨损,送动等现象(检查一切可以,甚至更换丝杆一套)
二.检查系统部分:伺服电机,放大器,PLC完全正常。为了检查各部件是否有问题,我更换了伺服电机,放大器,PLC等。
测试还会出现以上现象,请各同仁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下联轴器连接有没有打滑。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10-50s很小的,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加工中;同一个参数加工出来可以,所有数据一样。但过20-30分钟后,加工出来料件数据与开始的数据相差5-10个S,有时候会会更大,

网友C:
伺服是有累积误差的,你正反转的话打滑是人很大可能的

网友C:
还有10-50s单位错了会误导人的

网友D:
是钻孔的孔径误差还是孔的中心距误差?

网友E:
伺服是有累积误差的,最好每一周期回一次原点

楼主:
本机型是铣孔位。主要是边数值及两中心数值偏差。加工过程中尺寸不稳定,已经不敢开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F:
联轴器连接处打滑,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联轴器打滑的时候是有声音的。

网友G:
若一两个头这样 那么主轴问题 若都这样 看你更换了那么多东西 排除法么 应该米什么问题 你考虑是否加工工件要求过高 主轴质量 参数等满足不了 再就是杀杀病毒什么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