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不知怎样输入子程序跳转标号。

楼主(2012-07-07):
在学习GX DEVELOPER,不知怎样输入子程序跳转标号。求哪位指点一下。多谢!
!!!

网友A:
在左母线的左面空白处输入

网友B:
如同1楼。将光标放在左母线左边的空白处,点击左键,输入P(+指针的编号)。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我以为输入跳转标号和输入主控标号是一样的方法。但我用此法可输入跳转标号,却不能输入主控标号。不知为何?
例如,[MC N1 M98] 对应的 N1 输入不进去。再次感谢。

楼主:
我明白了,这个N1是随着[MC N1 M98]自动加入的。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