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与流量控制阀

楼主(2012-07-07):
那位大哥可以告诉我比例阀与流量控制阀他们是不是一个阀,如果不是,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比例阀可以控制流量也可以控制压力,流量控制阀只可以控制流量。
根据你选择的型号用途有所不同。
QQ:532904130

网友B:
比例阀是控制两种混合气体和液体配比时的比例,用一种流量的大小控制另一种流量的大小,比如燃气比例阀,用瓦斯的流量控制气体的流量
流量阀,是控制单一物体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