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7-07):
该程序没有注释,在监控运行时发现“ON”、“OFF”,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网友A:
在程序监控状态时,就是会把软元件的触点、线圈ON,OFF或字元件的当前值显示出来,不然你怎么看程序执行时的软元件状态的变化。

楼主:
请问一下监控状态时,如何让线圈的当前值显示出来呢

网友B:
高亮显示为得电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