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7):
前几天想建一工程,但选定PLC类型后却出现图中提示,搞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软件什么版本?8.86试验正常。操作系统什么版本?

网友B:
用8.86版

网友C:
工程名怎么是日期?换个名称看。

网友D:
没有工程名称,输入工程名称试试。

楼主:
操作系统XP,前几天还好好的,后不知咋回事打不开工程文件,创建也不行

楼主:
是不是和几天前下载安装了GX WORK2软件有关

网友E:
操作系统有问题

网友F:
软件搞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