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 D720S CHT用232-485模块连接电脑无数据返回

楼主(2012-07-08):
FR D720S 用232-485模块连接电脑无任何数据返回,用FR Configurator SW3无数据返回,
想用电脑设置不行
想485通信也不行.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线搞错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