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工厂化养鱼的进来

楼主(2012-07-08):
有做过工厂化养鱼的,一起探讨一下
1.水质在线检测仪用什么牌子的?
2.氧含量传感器用哪种比较性价比高
3.还要控制哪重要的内容?
请有经验的朋友们指导一下.,多谢
--------------------------------------,------------------
目前的项目要求是:池深2米,长30米,宽10米,这样的池子二十多个,

网友A:
水质在线检测包含的内容很多,大都视自己有必要用的进行选择,比如水的电阻率是在特定的场合需要检测的.具体到养殖方面,往细来分像微生物方面一般用取样化验的方法.含氧量一般用氧化锆传感器,虽然贵点,用在养殖上还是值的;养殖方面最重要的指标是水的温度,因为鱼类和虾类等对水的温度太敏感,一般要求每天不超过1度的变化,所以在放苗前应提前调整池的温度和酸碱度,使其尽量接近原来的孵化池环境,以后再慢慢调整,避免大起大落.

网友B:
我都很想知道用什么牌子好,一般水质在线监测仪探头用的是溶液和隔膜,两三个月要更换一次,很麻烦又不准确。

网友C:
我厂刚有一商来洽谈养海鲜,以后我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