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设备---+24V接地吗?设计线路时请注意

楼主(2012-07-08):
在工作中!碰到少数的设备!+24V直接接地!当时不敢认同!后来发现这样做确实有道理!
你认为+24V要接地吗?你的理由!
问题解答:15楼

网友A:
请问楼主,+24接地有什么道理的?
下载积分:+2(ldbboy)

网友B:
碰到过,是一台日本的设备,当时设备有一模具检测开关操作人员焊接时与模具连焊了,导致设备24V短路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检查时,检测开关都烫手了。排出故障后,设备正常,科索开关电源一点问题没有,
下载积分:+2(ldbboy)

网友C:
除了特殊要求的设备才会这样做,一般来说只会坏处多于好处
下载积分:+2(ldbboy) +24V 不没有接地!全部返 ..

网友D:
我接触的设备是开关电源0V(DC24V负端)接地,没看过+24V接地,是不是我见识少了?
下载积分:+2(ldbboy) 加油!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没看过这种接地方法。

网友F:
没碰到过,这样的接地有什么好处? !!!

网友G:
24v-接地,还没见过24v+接地

网友H:
有什么作用?

网友I:
不是说有道 理吗大家在期待呢怎么不说了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我也没见过~~~~
人生如戏

网友K:
我也没见过~~~~

网友L:
什么地方都会有BT,国外搞工控的也不例外啊

楼主:
百度说:“正极接地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极的腐蚀。电话局蓄电池组-48V或-24V是正极接地,其原因是减少由于继电器或电缆金属外皮绝缘不良时产生的电蚀作用,使继电器和电缆金属外皮受到损坏。因为在电蚀时,金属离子在化学反应下是由正极向负极移动的。继电器线圈和铁芯之间的绝缘不良,就有小电流流过,电池组负极接地时,线圈的导线有可能蚀断。反之,如电池组正极接地,虽然铁芯也会受到电蚀,但线圈的导线不会腐蚀,铁芯的质量较大,不会招致可察觉的后果。正极接地也可以使外线电缆的芯线在绝缘不良时免受腐蚀”
个人认同:  正极接地, 一定范围内大地带正电, 但因阳离子多不能移动, 电荷分散, 外界电场力不能使电荷集中,相对安全,  负极接地,太多的负电荷都是自由电子, 外界电场力容易使电荷移动, 如果遭遇正电场力, 容易发生放电.极易被雷击, 也极易和高压交流输电线发生击穿事故.  正极接地, 就刚好相反.安全多了, 但如果雷雨时,容易吸引强大的负离子气团,也可能发生雷击.但概率小得多.

楼主:
电信直流电源的24Vdc的正极是接地的,因为+24V接地,当人体触摸时,与人体等电势!对人身的安全有保障。
对静电也有消除作用

楼主:
减少杂波干扰
理由应该好分析

网友M:
在下做电气柜时从来没有的,不过倒是发现过触摸屏通信的9针中的第五针(GND)跟24V的0V是公共的。当时还以为有错误呢。
  • 下载积分:+2(ldbboy)

网友N:
    工控的朋友有兴趣按楼主提供的方法试试吗
  • 下载积分:+2(ldbboy) 不相信!

网友O:
    因为中国大部分设备包含传感器电脑都是负极接地。要是没有弄好会烧好多东西的。还是小心的好。
  • 下载积分:+2(ldbboy)

网友P:
    24v+接地的设备很多。因为有的设备24V+为地。所用接近开关是PNP型的。

网友P:
+24V直接接地是因为+是地线,所用接近开关也是PNP型的。接近开关开关是NPN型就不行。

网友Q:
开玩笑呢吧,只有24v-接地的
下载积分:+2(ldbboy)
改变思维。

网友P:
+24V直接接地是因为+是地线,有电脑板卡的信号输入,有的PLC也是+为地的。

网友R:
欧系的多是24+公共线,日系的一般(NPN)相反。但法拉科的床子一般也是24V直接接地(PNP的开关)的。用NPN的24V+一定不会接地。
下载积分:+5(ldbboy)

网友S:
没有接触过,有好处吗。

网友T:
这个"+24"相对于地电压为24V还是0V?

网友U:
没有遇到过,接地不就短路了吗?还能用啊?还有道理?说说呗?

网友V:
没看过这种接地方法。
下载积分:+5(ldbboy)

网友W:
我们是用于检测速度的接近开关DC24v接地(滑环)我也搞不懂这是什么道理,这样还能工作!!!

网友X:
我遇到一欧姆龙的近接开关在工作时24V接地,结果把我的松下GT-32差点烧了,通信电缆接线处差点着火了,楼主能解释下下吗
下载积分:+5(ldbboy)

网友X:
做一台焊锡机时一欧姆龙的近接开关24V在工作时直接接地了,差点把我的松下GT-32屏烧了,通信电缆接线处直接冒烟,这又怎么解释/?

楼主:
+24V与0V直拉短路

网友Y:
应该是直流24V的负极接地,电子电路负极接地叫工作接地。外部继电器控制负极接地叫保护接地

网友Z:
好像日系PLC就有+24V接地习惯

网友AA:
高人隐于市啊!
下载积分:+5(ldbboy)
QQ:569456723

网友AB:
keyence的一些光幕传感器是24V接地的
下载积分:+5(ldbboy)
jyfbin

网友AC:
[upload=1] 德国罗兰印刷机900就是24v接到地,一开始很不习惯,把0v当24v,把-24v当0v。
下载积分:+5(ldbboy)

楼主:
24V 接地?不相信!
我自己接过!不骗!

网友AD:
国内的设备很少看见24+接地,进口设备就见过,不过不怎么理解这样接的好处

网友AE:
开关电源+24V不接地(外壳),这是一种人造故障,没事找事乱的行为。

网友AF:
最近刚遇到一个充电设备是+24接地的,还以为是设备出问题。。。。

网友AG:
都是相对电位差,只要设备统一怎么接都行,什么NPN,PNP 都可以的

网友AH:
欧洲设备都要求+24V接地

网友AI:
没见过+24V接地,不会跳小空开么?

网友AJ:
引用 网友AG:
都是相对电位差,只要设备统一怎么接都行,什么NPN,PNP 都可以的
同意。

网友AK:
+24V接地,这样在操作失误的时候,电源正极和机器壳相碰旧不会短路了。日系设备大多数是+24接地。这一点,非常好,能避免很多故障发生。

网友AL:
24+接地,24+是信号的公共点吧,所以接地

网友AM:
24V接地不会造成短路么???????,
下载积分:+1(ldbboy)

网友AN:
见识少了,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