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7-08):
有高手帮我仿真下这个 程序
为什么 我 不按M0 M1 M2就按M3,P35这 段程序就没问题,D101里是11,可如果我按了M0, D101里怎么就不是11而是2呢,按思路应该没问题,可运行就是不行,我转换成丰伟的 程序就不会有这种现象,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没有看程序,但总觉得你所说的问题应该是二进制和十进制的关系吧

网友B:
第20步那一行好像有问题

网友C:
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程序代码了,通常会换个程序

楼主:
是调用循环r

楼主:
20步这步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呵呵,不是和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