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看说明书上说,目标位置减去当前位置,正数驱动方向,负数不驱动,但是我不管给什么位置,方向都没驱动,监控D8140里面的数据是正常的

网友A:
有的,我今天也这样玩了一天,假如你第一个驱动当前D8340为0,启动后D8340从0开始(步进指令),完成了目标,比如K10000,此时Y4为ON,伺服电机正转,目标到达后M8029为ON,然后转下一条,假如第二条目标值为K0或K5000,那么这时候Y4为OFF电机反转,D8340的值从10000一直减少到达目标值后电机停止。这就是我今天试验出来的结果,我用ES伺服做了一千次往返试验(反转那条也用DDRVA目标值为K0),没有任何偏差。我准备用这种方法做我之前提出来的项目: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3083.html

网友B:
指令自己就能判断的,你要看你的指令格式有没写对。

网友A:
  今早我又改了一下程序(我这都是最单间的测试程序),用DZRN回原点指令,启动后D8340都是从离开了接近开关X0后才开始计脉冲数,比定的多走了十多个毫米,假如我反X0断开后再启动,则计数就会马上开始加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DDRVA和DZRN都很精准,不知道为什么,请知道原因的师傅解释一下,我想用DSZR回归,但是高速输入点也捕捉不到Z相开路集电极脉冲信号,就是用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C235,信号输入口用的是X0,也没有看到计数器有任何反应,不知为什么。难道我的ES伺服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A:
终于捕捉到了零点Z相脉冲了,只是如果X0还接在那里,在DDRVA前进过程中过那X0时D8340还是在离开X0后才开始累加,不知何原因,希望高手解释。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用步进,所以回原点的时候自己加了方向,导致出现了类似双线圈的情况(检查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