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渍纸机的切纸机编码器型号!

楼主(2012-07-08):
各位大师:厂里的三聚氰胺浸渍纸机的切纸机编码器坏了,江苏的纸机,控制是用的lgk7m-dr60u的plc,现在因编码器被胶糊坏了,根本看不清型号了,有没有朋友接触过这方面的设备,知道它每转多少个脉冲,啥型号,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

楼主:
难道没朋友接触过这方面的机器吗,急呀!

网友A:
我想看程序应该能知道编码器的脉冲是多少,通常是有换算关系的,比如一圈314mm/1000个脉冲,
设定的距是157mm
那么接收到的脉冲应该是500个
里而的比较程序是多少就知道编码器一圈是多少个脉冲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