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今天去编程时才发现fx2n居然不支持原点回归(ZRN)、相对位置定位(DRVI)、PLSV等指令,反而FX1N支持

现在东西都买来了,在不换货的情况下,用PLSY和PLSR能实现以上指令的功能吗,主要是我要经常有正向和反向运动,这个方向输出应该怎么做呢,单独编写一条语句进行控制方向可以吗?

另外:PLSV   K1000    K0    Y0     是不是就是指以1KHZ的频率一直运转,直到外部条件断开,如果需要控制正反转就再加一条控制Y2的(假如方向是由y2控制的)

网友A:
需要定位的一般不用2N

网友B:
汗,对这些一点不明白啊。

网友C:
你买之前都没看过编程手册的吗?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经验教训

网友E:
加个定位模块吧,

网友F:
2N停产了

网友G:
1N跟2N的侧重点不一样,
1N的主机侧重小型单机的运动控制,所以运动指令多点,而且价格也便宜
2N的主机侧重小型的过程控制,所以主机没有运动指令,脉冲频率也低,单可以通过扩展模块来解决,但多了浮点数处理,位移等指令,而且总点数比1N多很多,而且支持的网络也多!如CC-LINK,DP等。
2N没有停产

网友E:
FX2N没有自带定位功能,需另配定位单元,FX1N自带简单的定位功能,刚开始选型时应该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H:
经常往返的话,2N来做不太适合,最好加定位模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I:
经验之谈,选型时要注意哦
zsh340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N跟2N的侧重点不一样,
1N的主机侧重小型单机的运动控制,所以运动指令多点,而且价格也便宜
2N的主机侧重小型的过程控制,所以主机没有运动指令,脉冲频率也低,单可以通过扩展模块来解决,但多了浮点数处理,位移等指令,而且总点数比1N多很多,而且支持的网络也多!如CC-LINK,DP等。
2N没有停产

说得对。2N一样的可以定位,可以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