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T2软件为什么在WIN7下面不能用

楼主(2012-07-08):
如题,我的MT2 WIN7下面安装上去了,但是新建及打开以前同一版本的程序都出错,提示内存呀,系统不稳定呀,反正就是出错,没办法,不知是不是由于WIN7的问题,同时在WINXP3下面安装都安装不上去。请各位支支招,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windows XP3雨林木风,我用的是,可以装上去,但一定要把防火墙,杀毒软件,特别是360安全卫士,要命的玩意。关掉。可以装上的,以前我就是被360安全卫士害惨了,现在很多程序还是用XP系统稳定点吧。

网友B:
我的安装W7的安装可以使用,估计是软件问题,再找找其他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