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7-08):
三菱PLC编程里能同时出现
!!!

网友A:
可以,只是输出的条件不同

网友B:
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C:
完全可以。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当然可以,只是上面那XOO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接通,而下面那X00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

网友E:
那你钱包里有100的,还不允许出现50的???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F:
完全可以的

网友G:
有没有人帮写程序的酬劳多。请联系qq1162847325 注明是写程序的
plc和温控表电脑通讯
要求在电脑上能改动plc和温控表的参数

网友H:
可以,只是上面那XOO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接通,而下面那X00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

网友I:
可以的,只是在上升沿的时候优先导通,你实在不明白的话就用仿真软件试试,优先级的效果不明显,但实现功能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寂寞相思树

网友J:
三菱PLC编程里能同时出现

网友K:
完全可以!给你最通俗的解释:第一次那个是X0接通即可,第二个是X0必须有一个接通和断开的动作才可以再次接通!

网友L:
没问题啊,后一个上升沿,是指的信号从无到有的一个扫描周期会触发启动的命令

网友M:
如果是程序中有两个输出PLS M445 行不行?

网友N:
当然可以

网友O:
肯定没有问题啦。只要线圈没有两个同时存在就可以了。

网友P:
首先对这两个触点进行解答,一个是常开软元件触点,它属于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接通的类型,后者是属于边沿型也就是常说的脉冲执行型,他只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工作,没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脉冲执行型的有优先级之说,它只是工作的时间不一样而已,PLC是逐行扫描工作的,他并不是像中断指针那样有优先级,可以在程序里面多次同时出现。

网友Q: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R(2012-08-26):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关键是利用扫描周期解释,常开触点在上升沿触点之前,扫面时谁先接通是一个问题?本程序是想先让上升沿先接通喽,求解,plc内部是如何处理的,高手现身吧?谢谢了!

网友S:
会有误动作

网友T:
好高深呀!

网友U:
这个真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