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PLC虚线近似处理指令求详解

楼主(2012-07-08):
APR D131 D910 7 D1000 其中D135是速度 D910是循环100-600 那么D1000的值是多少呢?

楼主:
这条指令怎么群里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冷门的PLC 没接触过

网友B(2012-09-23):
d1000 第一个存储近似值结果的设备的设备号
APR D131 D910 7 D1000 其中D135是速度 D910是循环100-600
如你所说D131是现在速度,D910是表格首地址,7是最大表格数,存放近似结果在D1000,
说白了就是参照现在的值D131查最大7个数组的表,按照表格开头为D910-D917中数据的线性关系,比对个结果,把结果放在D1000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