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临时左母线输入问题

楼主(2012-07-08):
请问各位大侠大师傅,本人还在入门的路上,在请问 在GX develper编程软件 中 如何输入 临时左母线的,是shift+f9吗

网友A:
哪有什么临时左母线,你说的那个是竖线输入的快捷键。

楼主:
谢谢您,您是第一个肯帮我的人,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清晰的,比如啊,这个程序把,
LD X000 .
OUT YOOO
, 2
OUT TI K 20.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第二步 并行输出 OUT TI K 20. 如何在 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中用梯形图的形式输入的,

网友B:
只要在OUT Y0左边按竖线(shift+f9),光标移到位到后输入OUT T1 K20。

网友C:
上面都有图标可以选择的啦,建议先去看看软件使用手册先吧。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感谢有实战经验的大侠们用心指点,在此道一声”谢谢!“愿各位业务忙忙,钞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