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130个常闭点要接入PLC,怎么办?

楼主(2012-07-08):
同志们,130个常闭点要接入PLC,现在PLC只有2个点是空闲的,加扩展也没地方加了,电控箱都满了啊。
今天有个老板让我去看一台设备,打算改造一下,用那些常闭点监控设备的每一个地方,感觉不好搞,大家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强人所难!!什么玩意哪么多常闭点!
出门靠朋友

网友B:
你这130点什么关系,还是就没关系?

网友C:
这是谁做的设备?猪头哇,搞这么多接点?接点越多越不可靠,他不懂呀

网友D:
没说明白。
永远的菜鸟

网友E:
串聯起來接入PLC,我有碰過這種做法,不過就30個點,不過查修就麻煩了。

网友F:
加扩展吧,要不坏了查线要你命

网友G:
用内部点好了,好多的,再加个PLC也行

网友H:
130点独立加个PLC,构成独立监控系统,此PLC输出到原PLC输入,作相应控制。

网友I:
加个远程输入模块比如CCLINK

网友J:
把130个常闭点换成常开点然后驱动二个继电器,二个继电器输出二个点给PLC,就行了。

网友K:
用矩阵指令输入,可节省PLC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