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lc超过8000步

楼主(2012-07-09):
当plcFX2N-128MR(带有两个48的扩展)的程序超过8000步,怎么办?各位帮忙

网友A:
加扩展存储卡,

网友B:
程序优化,再不行加存储卡

网友C:
程序优化吧,多用些功能指令

网友D:
程序优化 多改改自己的程序 尽量减少程序步

网友E:
程序一般都可以优化的 试试从头到尾检查 该优化的优化 可以省很多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F:
修改程序,减少步!!

网友G:
3u好像支持16000步吧,不过修改下程序,估计会步数会少点

网友H:
程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