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问一个S7-300可以带多少块SM338模块

楼主(2012-07-09):
老师,
请问一个S7-300可以带多少块SM338模块。
具体说我有一个控制系统需7个位移传感器的输入口(传感器输出信号接口为SSI),准备用S7-300CPU,可以做到吗。

网友A:
1)sm338模块允许控制3路数字量输入
2)300cpu最多允许在模块扩展槽上放置8个模块,当然通过扩展机架(最多4个)或者通过ET200(profibus-dp、profinet等控制),只需要理解每个智能从站或者控制机架上最多模块数是8个。
按你的系统:一个主cpu下面允许加SM338(3路/1模块)3块,这样其它模块数最多只能加5个模块了,就是说采用7路定位模块后,其它模块数最多只能放入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