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让FX2N的y0口有连续的脉冲输出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2-07-09):
如题,用PLSY指令时,如果想让Y0和Y1口有一个连续的脉冲输出应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写的是PLSY k1000 k0 y0,这样一来却没有输出,求解

网友A:
查一下程序,是不是Y0在多个地方双重输出

网友B:
看你的2N是MR还是MT
朝花夕拾

网友C:
mt的话应该有脉冲

网友D:
你看看Y0是不是用双线圈了

网友E:
同意4楼的

网友F:
用FX3U的定位指令吧。

网友G:
如果程序没有其它错误的话,这样写是能连续输出脉冲的。
为兴趣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