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我刚刚做了一个程序,在FX1S  PLC中使用高速计数器,然后对计数器进行比较指令输出,但是实际运行时Y0没有输出,请教一下高手们问题在哪里??   难道是对高速计数器不能使用比较指令 ???
    程序:LD M8000  OUT C252 K 9999
                    LD= K3000 C252   SET Y0
     我改为LD C252  OUT Y0以后就可以输出Y0了。
做电磁节能

网友A:
先DMOV C252  D0,再使用D0與設定值比較。說明書上看不到的

网友B:
一楼的正解.不过跟扫描周期也有关系,我用高速比较指令也出现没输出的反应!

网友C:
用32位比较
DLD= K3000 C252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很多东西看书上是没有的。明白了,呵呵、、、、
做电磁节能

网友D:
用双字比较哇

网友E:
同意一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2位比较
DLD= K3000 C252
这样就可以了

大侠这个好像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写不了哦,没有前面那个D就可以。
做电磁节能

网友F:
c252本身就是32位数。所以必需用32位指令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好像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写不了哦,没有前面那个D就可以。

写错了,是LDD= C235 K3000 这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