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单相电机启动电容怎么算,有公式吗?

网友A:
没见过工式,不过你的电机的铭牌上应该有的,查一下电工手册也可以查到

网友B:
我想知道在一台这样的电机上,启动电容的C与运行电容的C哪个比较大,它俩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吗?还有我知道某电机的功率,怎么去配它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假如某电机出力不足,转矩明显下降,有没有跟运行电容的C值下降有关?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启动电容都比运转电容大,而且2个电容是并联的,启动时2个电容工作,电机转数上去后启动电容会退出,一般靠离心开关控制,运行电容继续接在电机的启动绕组上,电机出力不足运行电容的容量下降的可能性较大,一般1.5-2.2KW的电机启动电容为200UF,运行电容40UF
通常双值电容电机的功率较大,一般在1.5KW以上(不排除有特殊例子);单电容电机的功率较小,在1.1KW以下,或者是电容起动电机。根据经验,0.75千瓦的电机配25~30微法,计算可按下式:
C=1950×I/U×COSφ(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