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螺孔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2-07-09):
设备自动攻牙后,总有漏攻牙的现象出现。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决此问题,不胜感激! (机种偶尔切换)

楼主:
在线等候

楼主:
谁若能提供方案,奖励500元

网友A:
既然是自动攻牙怎么还有漏???你的是什么产品??拍张照片上来看看!!!
做电脑、电视机后盖,部分需攻牙。就是从下至上攻牙
下载积分:+1(65407380c)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攻丝机,为啥没攻丝问题?而不是怎样解决检测没攻丝的产品.后者只是补漏.没解决真正问题.将丝攻的安装方式改为电批咀的安装方式.这样一来,不会因丝攻没夹紧转动了而实际没攻丝问题.,从而误判已攻丝.送料是否正常?个人建议在攻丝机上多想解决办法比补漏好.
可问题是有时几万PCS有1PCS,有时几十万才有1pcs.不过有1pcs出到客户那 也是大事情。
下载积分:+1(65407380c)

网友C:
我们厂用的自动攻牙机,4个方位同时攻牙都不会漏攻的
做电磁节能

网友D:
加个相机检测

网友E:
太深奥 不懂

网友F:
激光传感器检测即可。

网友G:
買一台牙攻檢測機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H: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I:
讲的现象太模糊

网友J:
看是丝攻短了的原因 就加丝攻检测开关 还是什么
头部无法检测,已经加了 只能检测丝锥根部
下载积分:+1(65407380c)

网友K:
加装视觉传感器可以完美解决灯似的问题。当然价钱也很完美。
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