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用EB8000吗?这个屏有USB口吗?用什么口下载画面?

网友A:
你说的很对,USB下载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有USB口,就用USB口下载画面。

网友C:
我是用的最新的EB8000V4.62版本的软件
做电磁节能

网友D:
用EB8000软件,USB下载.

网友E(2012-08-11):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用EB8000

当然USB口下载方便,第一次要装驱动的,驱动在EB8000的文件夹内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G(2012-09-25):
引用 网友F:
用EB8000

当然USB口下载方便,第一次要装驱动的,驱动在EB8000的文件夹内

能具体的讲讲怎么安装驱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能具体的讲讲怎么安装驱动吗?

原来是当发现新硬件时,手动指向USBDRIV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