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伺服电机速度波动

楼主(2012-07-09):
我公司使用的是三菱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型号:MR-J3-100B4
前两个月用了好好的,请问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速度波动。
速度设定:3.33m/min,实际速度显示:3.10~3.50m/min
小弟急需各位的帮助。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软件设置参数的 ?
梦想?

楼主:
参数不是我这边设计的,暂时没有软件。
以前一直好的,今天突然变成这样了

楼主:
如果有人能知道原因和解决方法,又文字描述不便,可以直接电话联系,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真的很着急

网友B:
一抖一抖的吗?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是的,一抖一抖的,速度波动很厉害,速度波动一闪一闪的

网友B:
检查电机三相电压,电机三相电阻。
还有UVW相序

楼主:
UVW相序没问题,三相电压也没问题,电阻明天去确认一下,这方面有关系吗
这个我不懂

网友C:
线速显示是伺服读出计算出来吗?监控下伺服电机转速是否稳定?转速给定稳定?
负载是否有急剧变化?机械联接正常?去掉负载电机空载测试,是否稳定,空载都不稳定,检查下编码器接线;空载稳定,要用软件将响应频率设置最低,带上负载,点动几次,稳定后,再逐渐加大,试出合适的值。

楼主:
谢谢,拆掉负载,进行检测,还是不稳定,
线速度是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空载不稳定,就是电机的转速是不稳定的,
编码器接线是好的

网友D:
一个是机械问题,齿轮打坏使机械振动,二是伺服设置有问题

楼主:
今天将线拆下来又装上去,速度波动小多了,只有0.03m/min

网友E:
拿万用表频率档检测下伺服电机频率,看看到底是是私服电机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设备好了没一个小时,又出现上述问题了,真的无法对应呀。
请大家再想想办法吧,拜托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拜托了

网友C:
替换,换电机,换驱动器,搞维护的,只能这样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改了一个参数

网友F:
呵呵,是不是修改了负载惯量啊?

网友G:
解决了还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