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用摇控器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2-07-09):
问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用摇控器可以控制吗
怎么样做成本最底啊

网友A:
买个电动门的就好了

网友B:
有电调电位器

网友C:
怎么不可以!
有的行车不就是无线遥控的吗;
里面就是变频调速的。
成本应该不是很高吧。
一个遥控发射器。然后一个接收器。
通过中继转接应该就行了。之前用过,但没仔细弄个。

网友D:
用摩托车或轿车使用的那种遥控开关,用开关量来控制起停,加减速

网友E:
嘿嘿 都是高手在

网友F:
在什么场合要这样用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可以的,不过自已做比较麻烦,到电子城有专门设计的

网友H:
买个无线控制的按钮,接受端有继电器输出端子,和简单。

网友I:
淘寶網上淘個帶干接點輸出遙控器就行了

网友J:
都是人才!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