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QD75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求教QD75 缓冲存储器地址817的OPR请求标志位b3和完成标志位b4的含义 怎么理解 运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局限性 O(∩_∩)O谢谢答复

网友A:
G817 我一般都用于伺服归零时的状态读取,程式如下
在主程式里写
假设定位模块在第一槽 IO分配为 00-1F
LD SM400 MOV U0\G817 D50
在归零的SFC步里面这样写
LD SM400 MOVP K9001 U0\G150
OUT Y10
在归零的SFC转换条件里
LDD= 当前位置的DXX K0
LDI X0C
AND D50.4
TRAN
当D50.4为ON时,表示归零结束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沒有什麼顯示 B3是伺服歸原點時變ON 完成後OFF B4原點完成後ON 要自保起來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