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外部开关电源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2-07-09):
FX1S本身具有24V的直流电源供传感器使用,当我的传感器需要用外部开关电源来供电的时候,该如何接线?以前我都是用开关电源的+24V接PLC输出的+24V,-24V接PLC的0V,一直以来都没问题,直到用到FX3U的时候,它的手册上明确写着不能这样接,确实这样接的时候PLC报警错误灯亮,并且让我烧掉了一个开关电源,不知道大家是如何使用外部电源的?

网友A:
把两个电源分开用就好了啊

网友B:
要使用外部电源给传感器,中间继电器供电,开关电源0V必须和PLC的0V对接,以达到共地的目的,至于PLC的+24V可以空着不用

网友C:
把plc的+24空着不用

网友D:
二个电源不能接一起!

网友E:
你这样接不会短路???

网友F:
手册上说得很明白的啦,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外部i/o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只是需要把参考点(电源的0V)一起连接。

网友H:
这两个电源单独使用就可以,我们这PLC的电源一般不用,万一电源板的24V坏了,可以临时用plc的24V代替,因为负载短路容易烧坏PLC的电源。

网友I:
變壓器並聯運行條件很多,不建議並聯運行。只需要把参考点(电源的0V)一起连接就行了

网友J:
10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以前是我使用错误了,重新查了手册和实际操作了一下,使用外部电源时只要0V连在一起,PLC的+24V端子空闲,
三菱PLC使用外部开关电源该如何接线
http://ymmfa.com

网友K:
如果传感器用得少,可以直接用内部24V电源。
我经常这样做的。内部24V好象可以接500mA负载(不同型号可能有点差别)

网友L:
PLC说明书写的很明白.看内部电路就了然了.另外外部电源很必要.

网友M:
我也是不用plc电眼
就用电源板上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N:
10楼是海峡同胞?

网友O:
这两个电源单独使用就可以,但抗干挠变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