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调节阀的定位器有一个行程调节?

楼主(2012-07-09):
求助大神告诉我那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用?

网友A:
定位器的调节来自仪表的4~20MA, 可以通过调整压缩空气的压力来控制调节阀的上限开度

网友B:
看说明书吧

网友C:
量程的意思,比如这个总的行程为0-3CM那对应的信号输入也就是4-20MA,其中0-3还可以进行人为改变为0-2CM=4-20MA.我是这样理解(还是有点外行的话语吧,实力有限)的不知哪位大师的答案更具体些,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