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哪位大侠知道BMOV指令能不能能一次保存500点以上的数据到寄存器(R)地址里面呢?

网友A:
试试啊
没有 我想把D里面的数据存入扩展文件寄存器(ER)里面去,但是不会用

网友B:
er好像是存储卡吧,需要设置,请参阅说明书,当时我看过了,不过没有用没记住,呵呵
是啊,我加了储存卡,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将D里面的数据存入ER里 ,我想用像BMOV  D100   D1000   K500  这里存入扩展里面 但是存入ER里不知道怎么存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吧
试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