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扩展文件寄存器怎么用?

楼主(2012-07-09):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PLC怎样将D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保存或至储存盒的扩展文件寄存器(ER)里面啊

网友A(2012-09-21):
我也是想知道,同求!!!!!!!!!!

网友B:
拓展文件寄存器是在使用内存卡的条件下使用的
然后再PLC参数里面设置 使用文件寄存器。设置内存卡的容量。(和内存卡的容量一样)
在软元件设置里面的文件寄存器里将D和W的软元件点数设置一下。(D从D12288开始)
接下来你就可以将你PLC中的D值MOVE到内存卡里面了,(举例mov D1 D12290)
有问题的话再讨论一下

网友B:
我说的是QnUx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