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请教,欧姆龙PLC定时器定时时间如何用寄存器设置?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版主讲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欧姆龙定时器计数器号码前不加任何东西,1号写1就可以了,楼主加了个#号,所以编译报错。

楼主:
没有#也不对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描述:CP1H    D0
描述:CQM1H    DM0
不同型号的数据寄存器表示方法不一样,CP1H 用 D 表示,CQM1H 用 DM 表示。

楼主:
谢谢大家!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2013-05-02):
6楼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DM是DM区,数据内存保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