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2-07-09):
三菱FX3U plc 用脉冲加方向控制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回原点正常
可是用绝对位置定位指令来回走个两三次偏差就出现很大,往正转方向偏了大概有5个cm左右
把电机方向换了一下,还是往正转方向偏,试了两台都是这样。监控当前位置寄存器正常。
是不是控制器参数没设好啊,该怎么搞啊

网友A:
1.刚性设定是否准确.
1.连轴器是否牢固.

网友B:
回完原点将驱动器数值清零,动作几次后看数字有无变动,不变就是可能打滑了,变了就可能程序问题或电气干扰。

楼主:
联轴器没有松动,监控当前地址也是正常,就是正转方向走的多,反转方向走的少,好像原点往正转
方向偏移了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要设置参数

网友C:
定位不准有很多原因脉冲控制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有的丝杠螺距不准
如果随即性的差你最好量一下丝杠螺距 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D(2012-09-18):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答案了QQ1096133179

网友E:
那是机械问题啊

网友F:
正传与反转的间隔时间长不长?
建议换方向运转时加时间的延迟。会好很多

网友G:
硬件上很难搞了,你可以在软件上进行修改。一个方向上绝对值,反方向时就回原点,这样就可以消除误差了

网友H:
是不是加限流电阻啦,而且是公用了一个,就有这种可能,试试试把电阻改小点